[MACBOOK]
苹果A1286装不了系统,各位进来看看。

楼主(2015-09-12):
苹果A1286,版号是820-2915-A装不了系统,装苹果系统时,会出现全屏都是蓝色,然后就动不了,装WIN8可以,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了,一装驱动就会提示出错,然后重启。显卡是216-0809000,换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会修苹果的,特向各位大师傅请教一下。

网友A:
其实我想告诉你,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或者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告诉你,显卡坏了!

楼主说显卡已经换了 看来还要查显卡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显卡已经换了 看来还要查显卡这一块

我没仔细看帖我错了!

网友:
再比对  点位图 看看掉件某有。  最好装WIN7测试,现在驱动 WIN7基本都支持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C:
楼主生意好嘛  还有苹果搞  装个系统200元  没有搞过苹果  没有经验

网友:
先重新装苹果系统,是分版本的,要搞清楚用那个版本装好了再装WIN7系统

网友:
到底最后是啥问题,弄好没啊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换的那个显卡还是有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了,但已经认出来是那个显卡了

网友:
重新分区再装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着问题! 是I7二代的嘛??

网友:
按道理来说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遇到过硬盘坏装系统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

网友:
楼主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啥技巧 干完显卡不好 干显存 ,全部杀完不好 基本没有戏了

网友:
楼主我想讲你知加吹显存吧。

网友:
那是显卡有问题啊,见意换个显卡!

网友:
我想说这是通病,显卡容易坏,而且换显卡也不好使,不知为何

网友:
前来学习!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没安装过苹果系统。用win7试试

网友D:
唉,刚修了一台,我也不是什么保守的人,就帮楼主捡一把钱吧,实话告诉你,就是显存挂了,有两颗,是哪一颗呢?显卡背面靠外面的那一颗,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刚修了一台,我也不是什么保守的人,就帮楼主捡一把钱吧,实话告诉你,就是显存挂了,有两颗,是哪一颗 ...

这是怎么判断的啊?经验值?

网友:
直接改成集显得了

网友:
上次有个一样的 故障的机器,也是给客户说换显卡看看不保原状态。。。后来客户拿走了!

网友:
吹显存试一下,今天才遇到一个,装系统不行,最后确定是显卡问题,但是加焊显卡容易把显存内部弄断线,最后把显存也干了 主板补线 最后搞定

网友:
显卡坏了 我的机器和你的机器一样 是白屏 我把后盖拆下来了  用风扇吹 强行把系统做下来了

网友:
把机器竖起来 屏折开吹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最好用他机器自己下载的驱动。

网友:
再换一个显卡还是原故障 就考虑换显存  先换上面的显存

网友:
是换了显卡还是加焊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装显卡蓝屏。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下一步准备干显存

网友:
修个几台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吧  没有那么深奥 跟普通本一个样

网友:
可以先换个苹果系统版本试试不行在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生意好嘛  还有苹果搞  装个系统200元  没有搞过苹果  没有经验

200,我这150到顶了。

网友:
检查显卡周边的小电压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这款机通病是显卡啊,可能没做好,把显存也弄虚焊了

网友:
联网下也会出错吗

网友:
苹果A1286显卡的通病,装不了驱动已经8成是显卡,你可以加焊,也可以换个新的吧.

网友:
100分给我,我立马教你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 很难搞 一般情况遇到这样的情况 显卡 显存换完不好基本上就没有招了

网友:
如果是15寸11 12年的  去换显存吧  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就是要出现单色屏

网友:
a1286的通病,显卡门,还是焊显卡吧

网友:
不错, 胆大心细

网友:
虽然楼主说换过显卡,但我依旧怀疑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刚修了一台,我也不是什么保守的人,就帮楼主捡一把钱吧,实话告诉你,就是显存挂了,有两颗,是哪一颗 ...

希望楼主能看到你的回复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修到苹果就烦 太垃圾了

网友:
安装苹果系统试下,看看能不能进系统,还不行的根据故障应该还是显卡这块问题

网友:
0809000的显卡,目前苹果系统白屏,WIN7系统安装不了,或者无法引导,除了显卡,还没有发现其他的,搞过无数台!!!!   期待楼主公布,希望有其他的导致!!!!

网友:
我估计是系统没安装好

网友(2015-10-28):
这个显卡应该好修的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通病

网友:
苹果机器有时候换显卡都不行

网友:
苹果麻烦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机子, 花屏换显卡都不亮了!明天还要重新植球

网友:
如果是普通电脑,多半是显卡或者屏,苹果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显存,这机器板层也会有问题,这种机器还是建议主板不要多动,现在还能点亮,修到点不亮麻烦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进水的 修亮后 测试了几天后就出问题了 一装上 显卡驱就后蓝屏或过滚动条就青屏了 不装显卡驱动有 小麻点花屏,后来显卡换过也一样 定了显存还没有换上去了 希望能好

网友:
这个机我修了好多这样的问题,你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