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对换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图中蓝色标记为找的好版(后面一个框框是板号。。。)

图中红色标记为坏板(后面一个框框是板号。。。)

图中蓝红色标记的地方为两块板子的不同之处,其实内存颗粒大小应该不要紧吧。把BIOS换一下就行了吧?

图中蓝色标记为找的好版(后面一个框框是板号。。。)

图中红色标记为坏板(后面一个框框是板号。。。)

图中蓝红色标记的地方为两块板子的不同之处,其实内存颗粒大小应该不要紧吧。把BIOS换一下就行了吧?

关键问题是问。。。这板子能不能对换。 and  我标记的地方多出的东西或者ID不一样的需不需要换掉或者去掉。。。

网友A:
如果两块硬盘型号完全一样,电路板可直接代换。

网友:
BIOS 要换原来的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块硬盘型号完全一样,电路板可直接代换。

额,一块是好的是绿盘的,坏的是蓝盘。。。

网友:
绿盘和蓝盘不能互换, 要型号一样的

网友:
把BIOS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的版号一样,bios换了还是不行,再怎么修?

网友:
型号一样的话大部分都行

网友:
表示没换成功过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型号不同,应该互换是用不到的!

网友:
我换板修硬盘基本没有成功的,还是技术和运气不好.

网友:
我有试去换过,都没搞好

网友:
电机驱动芯片旁边的电容数量要一样。你的一个是两个的,一个是四个的不行。

网友:
要一模一样就可以哦

网友:
硬盘这里我是小白, 只能说,我过来看看,但是,我觉得,最好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你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2061 771640 003 AB 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课还没有上

网友:
换板的还没成功过,手上有好几个,都是500g的。

网友:
板号一样的,换个BIOS 就可以用了,

网友:
把bios换一下,一般就正常认盘了,如果还不认,就是这个板对不上号,虽然同是003的,但是它实际还是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