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版号LA-8241P 开机4声报警

楼主(2015-09-12):
DELL 5520  版号LA-8241P
开机四声报警,刷了bios也一样。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除了PL704电压没有,其他电压都出来乐。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PL704是什么电压 ?正常应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704是什么电压 ?正常应该有?

没有找到图纸。在坛子里看同一状况的说是内存电压,但是我这个1.5v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图纸。在坛子里看同一状况的说是内存电压,但是我这个1.5v有出来。

是集显电压PL704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四声应该是不过内存呀

网友:
就是没出集显电压呗!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过内存

电流档在0.9a,量了内存电压有1.5v   DDR3_DRAMRST也有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档在0.9a,量了内存电压有1.5v   DDR3_DRAMRST也有1.5v

有示波器没,看下有没有S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没,看下有没有SMB

没有示波器。

网友C:
没示波器不好修啊,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吗?还有PLTRST有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示波器不好修啊,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吗?还有PLTRST有了吧

擦不插内存都一样的档在0.9a  明天再搞。内存没有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擦不插内存都一样的档在0.9a  明天再搞。内存没有过。

查内存条件,VCC,SPD,RST以及AD地址数据对地值如果还查不出问题,做南桥试下

网友:
PL704是集显电压?那没出,内存肯定没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内存条件,VCC,SPD,RST以及AD地址数据对地值如果还查不出问题,做南桥试下

我用10600的内存上去,外接显示器,显示器能亮屏,但是没有显示。pch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10600的内存上去,外接显示器,显示器能亮屏,但是没有显示。pch加焊了。还是一样。

内屏亮不亮?独显还是集显?内存和CPU换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屏亮不亮?独显还是集显?内存和CPU换过了没?

cpu内存都换过了。换cpu还是一样,内外屏都没有显示。用10600的内存,内屏没有亮,外屏亮,但是没有显示。独显。都没有断开独显。

网友C:
刷BIOS看看,把独显电感撬开试试显不显,查屏线接口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看看,把独显电感撬开试试显不显,查屏线接口LVDS

bios刷了好多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BIOS看看,把独显电感撬开试试显不显,查屏线接口LVDS

客户急着要,拿走了,没得试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急着要,拿走了,没得试了。谢谢您
唉,也没能帮上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