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冲电问题

楼主(2015-09-12):
手里有个E47A的机子,装BIOS电池不开机,每次放电后能点亮,现在发现电池接品处的电压是20V,又量了一下别的地方的电压如下图,很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正常来说电感后端要是有20V的话,冲电芯片应该开启保护,下管G极为高电平,可这个没电,上管G极一直为20V,很是不明白为什么,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不明白右上角那个MOS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要不就是PQ70击穿,或者是PD22击穿了,检查一下

网友A:
那个MOS是隔离电池电压的不让适配器电压直接充到电池上去的,所以它不能是截止状态,但G级已经是高电平,如果D级还有电压的话那就只能说明稳压二极管,或MOS击穿了,才会导致你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把MOS管拆下来测量是否击穿了。

网友B:
充电上管控制极为20V可能这管击穿或者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C:
我遇到一个  和楼主的机器故障一样的  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冲放电电路的问题呀

网友:
加焊下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上管控制极为20V可能这管击穿或者充电芯片的问题。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一个  和楼主的机器故障一样的  是刷BIOS好的

多谢你的见意,明天刷下BIOS看看能不能把装BIOS电池不开机的问题解决掉

网友:
mos管被击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MOS是隔离电池电压的不让适配器电压直接充到电池上去的,所以它不能是截止状态,但G级已经是高电平,如 ...

那个管子好像是用来控制电池放电的。在用电池时,PQ70导通让电池的电从下面到达VIN的点开始供电,

网友:
下管没有放电,

网友:
换下pq70.  可能击穿了。

网友:
转换电路的MOS管击穿了吧

网友:
确定是PD22击穿了,换后电池口的电压已经正常,现在插电第一次能开机,关后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这故障刷BIOS会好吗   扯淡的人真多

网友:
之所以放电后能点亮是因为清除了保护记忆,在适配器供电情况下PQ70必须截止,PD22击穿会连带损坏充电芯片,更换PU1和检查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