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安钛克vp550p电源该怎么修_2

楼主(2015-09-12):
以前的帖子管理员设置不能回复了,重新开一帖,原来的帖子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267-1-1.html

后面检查发现,拆掉了DWA107 N181芯片与PHP20N06T,测各个输出电压线对地的阻值,分别如下:
+12V  :正向(203欧),反向(87欧)
+5V     :正向(37欧),反向(37欧)
+3.3V     :正向(37欧),反向(37欧)

感觉这阻值不太正常啊。谁手上有对应的该电源帮忙测一下看看这三个输出对地的阻值是多少?另外,为什么+12V调换一下表笔测出来的二个值不一样?

网友A:
看过原贴了,发热部位的两个大功率电阻热吧?旁边的晶体管应是线性稳压器吧?

网友:
我以为拆了之后应该是断路了,事是还能测到阻值,阻值这么低就不知正不正常?周围线路黑黑的一片,看不出线路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过原贴了,发热部位的两个大功率电阻热吧?旁边的晶体管应是线性稳压器吧?

是一排电阻热再加上PHP20N06T也热,PHP20N06T旁边的几个电阻也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排电阻热再加上PHP20N06T也热,PHP20N06T旁边的几个电阻也很热

PHP20N06T是负责什么的?查一下,估计是它热。

网友:
拆下来量了一下,是好的

网友B:
DWA107N181也拆下来了,网上没有相关资料,没法判断好坏,最让我郁闷的是,拆了这二个后,测三个输出,对地还有电阻,而且阻值还这么低,不知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DWA107N181也拆下来了,网上没有相关资料,没法判断好坏,最让我郁闷的是,拆了这二个后,测三个输出,对地 ...

楼主这个电源结构特殊,没有资料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排电阻热再加上PHP20N06T也热,PHP20N06T旁边的几个电阻也很热

nmos管,估计是3.3v和5v电压调整用的

网友:
我怀疑是给DWA107N181供电用的,只是没有DWA107的资料

网友:
杀输出端那些大容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