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9-12):
昂达的主板,能正常触发,不能关机。io,和io到绿线经过的二极管都换过了,关机好像和桥没什么关系吧,rsmrst也一直都有3.3v,,奇葩故障,求大神级别指点了

网友:
IO换过了吧,BIOS刷了没  刷了不行干桥吧

网友A:
先看一下SLP3关机时变为低电平没有,如果没有,最好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把网卡 声卡 拆掉,看看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SLP3关机时变为低电平没有,如果没有,最好先刷一下BIOS

请问slp-s3是不是相当于susb#?

H55

网友:
先查一下RTC供电,就是CMOS电池,再刷BIOS,再换桥。三步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slp-s3是不是相当于susb#?

差不多。应该为低电压。关机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slp-s3是不是相当于susb#?

对啊
对啊
对啊

网友:
有个1.2V 正不正常 不正常也管不了机

网友:
这个板子桥很脆弱  热下 看看  不好 换桥吧

网友:
把网卡卸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应该为低电压。关机的时候

我这个待机就是高电平触发之后还是高电平,没跳变

H55

网友:
查VTT——1.2在关机的时候是不是关闭,这个电压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待机就是高电平触发之后还是高电平,没跳变

那没问题  主要是关机后还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不关机说明RESET没有被拉低   往这个方向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待机就是高电平触发之后还是高电平,没跳变

问题就再这里。。。。。。。。要变成低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是不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和客户说通了,,换版

网友:
关机是那个脚应该是低电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