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15-09-12):
宏基笔记本不能开机,电脑出了什么问题?
宏基笔记本不能开机,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有很多种,下面我还是说下不开机(黑屏的)或死机可能的故障:
1.CPU散热不良,导致CPU温度过高!可以用手摸一下CPU周围的外壳,感觉很热!/处理措施:给CPU风扇做清洁,给CPU上上点硅胶。
2.内存没插好,或内存损坏!因为软件运行的时候要在内存里压解。可以用橡皮擦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和用酒精洗一下内存插槽。或更换几根内存条试试!
3.CPU或CPU供电芯片坏了,CPU不工作了。可以上电后用手摸一下CPU是否发热,如果不发热就是这个问题咯!
4.主板有短路,由于机器受潮或进水导致主板短路。所以机器上的控制芯片将电源自动断开!可以用电源伏安表为其上电,观察其电流的变化。如果电流比正常值大就可能是短路了!
5.显卡或北桥有问题,常常出现显卡或北桥有脱焊的!要重新做BGA !

开机hang up, 多为笔记本硬件挂掉而导致开机自检无法检过,不能进入开机画面。
开机流程:先硬件启动,power ,reset, clock 三大信号ok, 然后开机自检,ok 后BIOS 将操作转给系统,正式开机。硬件启动过程不过会开机掉电, 自检过程不过会挂在那边。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某个硬件出问题,具体是哪个硬件按你的说法CPU,内存,芯片组,显卡都可能,内存坏了未必会报警的,比如如果内存不擦,开机也同样是黑屏没反应。这个需要用de-bug 卡去检测的。也有可能是BIOS 无法加载,同样会开机黑屏,笔记本主板放电指主板上有一颗纽扣电池,拆下来然后短接正负极5秒 放电reset, 即可
能是有硬件松动导致接触不好,
具体情况你下次再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得注意一下电脑的报警声,参照下面大全判断下具体问题进行解决:

1. 一短声,内存刷新失败。内存损坏比较严重,恐怕非得更换内存不可
2. 二短声,内存奇偶校验错误。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内存parity奇偶校验选项关掉,即设置为Disabled。不过一般来说,内存条有奇偶校验并且在CMOS设置中打开奇偶校验,这对微机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3. 三短声,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更换内存吧。
4. 四短声,系统时钟出错。维修或更换主板。
5. 五短声,CpU错误。但未必全是CpU本身的错,也可能是CpU插座或其 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如果此CpU在其它主板上正常,则肯定错误在于主板。
6. 六短声,键盘控制器错误。如果是键盘没插上,那好办,插上就行; 如果键盘连接正常但有错误提示,则不妨换一个好的键盘试试;否则就是键 盘控制芯片或相关的部位有问题了。
7. 七短声,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这也属于主板的错 。
8. 八短声,显存读/写错误。显卡上的存贮芯片可能有损坏的。如果存 贮片是可插拔的,只要找出坏片并更换就行,否则显卡需要维修或更换。
9. 九短声,ROM bIOS检验出错。换块同类型的好bIOS试试,如果证明 bIOS有问题,你可以采用重写甚至热插拔的方法试图恢复。
10. 十短声,寄存器读/写错误。只能是维修或更换主板。
11. 十一短声,高速缓存错误。
12. 如果听不到beep响铃声也看不到屏幕显示,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电源 是否接好,在检修时往往容易疏忽,不接上主板电源就开机测试。其次得看 看是不是少插了什么部件,如CpU、内存条等。再次,拔掉所有的有疑问的插卡,只留显示卡试试。最后找到主板上清除(clear)CMOS设置的跳线,清除 CMOS设置,让bIOS回到出厂时状态。如果显示器或显示卡以及连线都没有问 题,CpU和内存也没有问题,经过以上这些步骤后,微机在开机时还是没有显 示或响铃声,那就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期待你问题的解决

网友:
……这个是哪里的资料  ACER本子有什么CMOS跳线什么 ?

网友:
宏碁的本子报错的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看的我是 云里 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