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过内存不显示

楼主(2015-09-12):
机型:ASUS  X450
版号:X450CC  REV  2.0
故障:加点不显 测内存202  200有波形 说明已经跑码 此机器是板载内存  这时估计很多人都在想板载内存的问题 屏蔽板载内存吧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   有改内存选择的 那几个电阻  但是屏蔽内存的那款是X45VD 不是这款  我起初也在那傻傻的改屏蔽 改了还是一样  下载论坛里的好多都不可以  我特地上传了这个 连续两台都是一样问题  测试好的BIOS发上来 分享给大家

X450CC REV2.0.zip

网友A:
你上传的是BIOS吗?屏蔽板载内存到底成功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是BIOS吗?屏蔽板载内存到底成功了没有?

这款机器 不可以通过改电阻屏蔽 X45VD可以 板子长得差不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 不可以通过改电阻屏蔽 X45VD可以 板子长得差不多一样

噢!原来是这样。

网友:
感谢兄弟们的分享 让兄弟们少走些弯路

网友C:
这个机器应该也是可以屏蔽的吧,只不过你这个机器不是内存的问题,是BIOS的问题,所以你改了才不行。

网友:
楼主 这个当然是BIOS了。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BIOS都挺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应该也是可以屏蔽的吧,只不过你这个机器不是内存的问题,是BIOS的问题,所以你改了才不行。

如果可以改的话  你刷完BIOS后  改屏蔽 接内存应该可以亮啊 我试了 不行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他修的机器 不关内存的问题  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屏蔽板载内存?我这也有台这款机器,安装系统蓝屏,所有的都干过了还是不行,现在怀疑是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电流能达到1.5a左右说明与休眠无关

网友:
楼主可以屏B内存后备份上传下来啊.在BIOS好像可以屏B

网友:
这机器比较新哦

先看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