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屏蔽板载内存问题

楼主(2015-09-12):
    首先感谢 abist 大大给的方法 他的帖子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7194-1-1.html

     前两天修到这个x55vd的机器了  板载内存问题 就上论坛来看看  找到abist 大大发的帖子    按照他的方法不行,然后看完帖子发现好几个不行的我就研究了下 最后成功了,下面发出来成功方法。

      我这板子的版本是2.1,原始id0=1 id1=0 id2=0     按照abist 大大的方法 改为id0=0 id1=1 id2不变 结果不行。  最后我写下了这三个信号的几种组态 挨个试了下 试到 001的时候成功了    也就是说移动了id0=0 id2=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存品牌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板号相同版本相同 移动方法不同。欢迎大家研究 成功了来回个帖子 谢谢!!
      最后说一下我的表达不太好,希望见谅。

      应该能看明白吧??

网友:
说实话,真没看明白,也许俺 小白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哈。以后可以试下

网友:
相当不错 ,为什么我移了这么多组合没有成功呢

网友A:
点图也一并上传下,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图也一并上传下,兄弟

已经回家了,明天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改过,以后碰到华硕的这款机子的时候,有内存方面的问题时候,参考下

网友:
楼主还是描述得过于简单  希望以后能详细点

网友:
八种方法  我都试过了  不行  我的是3.1版本的

网友:
如果能行的话就换显存算了啊。淘宝应该不贵才对

网友:
貌似 有点 看不懂啊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功力不够啊,看不懂,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现在怎么都流行屏蔽板载内存了

网友:
拍个照 是最理想的。这个图纸不好找,点位也没有,那几个电阻在那

网友:
听说过屏蔽板载内存,没搞过!

网友:
我上次也跟那个帖子的一样搞过  但是没有成功 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有点没看懂这个

网友:
没看懂,是改BIOS里面的数据么?

网友:
这样屏蔽好像很麻烦啊

网友:
这真的好方法,华硕的板载内存也真坑

网友:
暂时没看懂,不过以后遇见这种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需要经验的 谢谢楼主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机子,这资料很不错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上次也有片X55VD的板子挡内存,当时试改了下没成功。

网友(2015-10-12):
真心没有看懂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那里有点位图  哦 买药看到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这机器改完要不要插一条内存  我改成011了 不亮机  插一条内存能量,是不是屏蔽完必须外插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改完要不要插一条内存  我改成011了 不亮机  插一条内存能量,是不是屏蔽完必须外插内存啊

屏蔽了 肯定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改完要不要插一条内存  我改成011了 不亮机  插一条内存能量,是不是屏蔽完必须外插内存啊

我改完 把颗粒才、全拆了  下次遇到有短路的 直接换上 呵呵

网友:
我这一个索尼的本子,现在也是板载内存坏了,试试楼主的方法,看能不能屏蔽掉

网友:
好贴这个PCBID真是牛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好使,刚照此法修好一台X55VD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