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不亮机 头都修大了

楼主(2015-09-12):
  有时候能亮   亮的几率很小    不亮是 电流是 1.5x 左右 不跳   亮机是可以跳到 2.多  北桥换了一样  显卡加焊了一下 。。。就是电流跳不上去

网友A:
按时序搞 吧  拿波波

网友B:
AMD的 这机器是不是南桥上面有个电容的通病???? 楼主你量下CMOS电池 是不是不够。。。如果是不够 再上一颗还是会被拉低 那就是南桥上那颗电容惹的祸  去了就行了。。。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C:
CMOS电池有无电,1.5的电流不过北桥吧。

网友D:
这个机器北桥小电容爱坏吧

网友E:
北桥换完了就换显卡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F:
这么高的电流,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我这里也有个G455  现象和你的差不多  我加焊了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AMD的多注意下CMOS电池吧,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搞 吧  拿波波

没有波波  不会时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 这机器是不是南桥上面有个电容的通病???? 楼主你量下CMOS电池 是不是不够。。。如果是不够 再上 ...

这个问题我知道  最常见的就是G475 南桥上的电容了   但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

网友:
那就三板斧,不行就换板

网友:
BIOS 已经刷了  加焊北桥之后我就刷了BIOS   后来还换了北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有无电,1.5的电流不过北桥吧。

有电  3.2 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北桥小电容爱坏吧

北桥已换  不关北桥的事   还是有时候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换完了就换显卡吧。

这个就点不切实际吧 我就觉得内存复位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没显卡,,,有显卡就换了。。。

网友:
AMD的机器  坑爹的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的电流,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我这里也有个G455  现象和你的差不多  我加焊了一下显卡就好了

我的有事候又可以显示的   不管加焊的事  显卡 加焊过  北桥已经换了 。。。

网友:
北桥的型号是什么?显卡的型号又是什么?写清这些更有利于高手帮到你

网友:
你可以换个显卡试试。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再耐心看看 觉得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能说的问题基本都给说了个遍,你说都试了,还是不行,又没法打波形,查时序,怎么搞

网友:
先加焊显卡,若不行,再量测一下屏接口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弄掉东西了呢

网友:
CPU 内存 外设 没有看见你换过 可以试试

网友:
按时序谩慢修吧

网友:
G455不要搞了 换主板吧 修好 以后问题也多

网友:
芯片没问题那就电路,从屏接口往显卡推

网友:
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 最好在能亮的时候测一下个个电压 再和不亮的时候对比下 看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再搞哪块

网友:
加焊下CPU座子看看,我以前遇到过座子虚焊的

网友:
对比一下亮机和不亮机的显卡供电有么有不同?

网友:
没波?南桥的晶振换一个试下

网友:
搞个BIOS次次 啊

网友:
可以考虑 CPU 和 CPU座子了
Togehter
好吧 ,,,,我只能加焊下佐子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的机器最难搞了,我遇到这种不稳定的机器都好怕修了返修

这板不好修啊  修过很多都不太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按照时序来吧,AMD的CPU有没有更换过呀,CPU也会导致有时开有时不开的,不行查复位 时钟吧!

能告诉我时钟怎么查吗 ?  我只能查供电  呵呵

网友:
我上次 遇到一个机器 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换个CPU座子 就好了

网友:
量下CMOS电池 是不是不够

网友:
换个北桥吧 以前遇到过 换完就好了

网友:
电流这么高用该还是北桥跟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