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2小修

楼主(2015-09-12):
一V星MS-7592,板上贴纸为G41TM-P31,用户描述为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开机不显示,但有进系统声音。
接机,报价打发客户离开。
客户离开后,直接装独立显卡测试,正常显示,故障锁定集成显卡部分。居然有进系统声音,考虑VGA接口先,对接口打值,发现13脚对地偏低,坛子找来图纸对照,发现13脚连一双二极管,突然想到前几天刚修了一台这个故障,烙铁取下双二极管,焊盘打值恢复正常。测量双二极管也是正常的,重新装上试试,发现居然不短了,暗喜,接电源试机居然亮了。
装机反复开机测试,故障没有再出现,电话告知客户修复收工。
没搞懂怎么双二极管难道被我的烙铁修好了。

网友A:
是呀,哪位解释下这个双二极管取下又焊上怎么不短路了?要说虚焊了开路还能理解。

网友B:
板子脏了,漏电短路也有可能,你拆下再安上,等于清洗了此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脏了,漏电短路也有可能,你拆下再安上,等于清洗了此处。

拆之前洗板水伺候了的,还是短才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呀,哪位解释下这个双二极管取下又焊上怎么不短路了?要说虚焊了开路还能理解。

可能是没有取下之前,本身XZ引脚背面存在连锡情况造成,即13脚对地阻值会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没有取下之前,本身XZ引脚背面存在连锡情况造成,即13脚对地阻值会偏低。

没取下来时连锡?那客户之前是怎么用的,总不能他自己连的吧,实在是费解

网友:
经常有这种情况,有的电容微短,拉低电压,拆下来量是好的,再装上主板也好了

网友:
换一个好了,不要懒啦

网友D:
记得是因为二极管处于假死状态,加热可以重新激活!建议最好换一个

网友:
换一个最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是其它地方也有问题,只是楼主没发现?

网友:
这真的是快恢复二极管了

网友:
防静电保护双二极管,主要钳位行场信号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是因为二极管处于假死状态,加热可以重新激活!建议最好换一个

还是感觉你的说法有说服力,虽然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情况  是个八脚小芯片 说是通病 拆了发现是好的 又装上去 跑码了 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昨天也修到一个华硕的同样问题,我是直接拆了。

网友E:
VGA的13脚是行同步信号,所连接的D9是钳位保护,D9的PN结出现软击穿了,不换的话很快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VGA的13脚是行同步信号,所连接的D9是钳位保护,D9的PN结出现软击穿了,不换的话很快会返修的。

是的,你说的D9 PN结其实就是本身内部晶体二极管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