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电压 求助!!!!!

楼主(2015-09-12):
这个 在待机情况下  (就是没按开机键)  哪几个脚有电压呢 还是要看板呢?
我有个 AM3 富士康 的 复位不跑码BIOS  1.3.7.8脚待机的时候  都有3.3V 正常吗  开机的时候北桥 有点烫 。

网友:
北桥虚焊了吧

网友A:
8脚3.3是稳定的。1脚是片选如果是高电平说明没读BIOS

网友B:
待机只要bios8脚有3.3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3.3是稳定的。1脚是片选如果是高电平说明没读BIOS

还没开机的呀   就有这些电压了

网友:
有电压说明ec和程序一直到读取呢,正常!不过程序坏也影响跑马,实在不行刷个试试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只要bios8脚有3.3就正常

我 这个  没开机   1.3.7.8脚 都有3.3V  不正常吧

网友C:
有人能帮我分析下吗  这样算不算正常 还是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能帮我分析下吗  这样算不算正常 还是坏了

BIOS待机时1 8脚各有3.3 开机了也一样,你这个是单桥的 直接杀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待机时1 8脚各有3.3 开机了也一样,你这个是单桥的 直接杀桥

双桥的  复位不跑吗  北桥有点烫   主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PCI 复位正常 IO PLTRST#3.3V   PCI-E 复位4.5V 偏高了一点   CPURST#1.08V  应该也正常了    刷过BIOS  也不行  没图纸 跑线PCI-E 的复位 电压可能来自IO  但是 不是直接到IO的 有阻值。IO是8716F  查电源  BIOS 1.3.7.8脚 就有 3.3V电压 感觉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桥的  复位不跑吗  北桥有点烫   主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PCI 复位正常 IO PLTRST#3.3V   PCI-E 复位4.5 ...

那你有没有给北桥对地打值?或者北桥加焊下,这样的问题之能锁定在北桥跟IO之间。IO的开启那些脚是否正 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待机时1 8脚各有3.3 开机了也一样,你这个是单桥的 直接杀桥

不是什么问题都找BIOS刷,你换下CPU还有查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电压连接那些电阻排阻电容是否断线虚焊这些

网友:
单桥容易虚焊的

网友:
一般就是1256脚

网友:
得看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刚才测了一下待机BIOS3.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