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待机正常按开关0.05左右掉电

楼主(2015-09-12):
如题,具体情况如下。烦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1、待机正常,可正常上电
2、按开关电流上到0.05~0.07的样子然后掉到0.02,几秒钟掉到0.01,此时可在上电。
3、测各路供电,内存供电正常;vccsa 有1V左右,vccpll锁相环供电正常,总线供电示波器抓波0.6v左右,掉电。
以上是大概情况,vccsa电压算正常吗?还有掉电为啥会掉到0.02,这是保护吗?掉回0.01后又可以上电了。
小白,还望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估计你要查下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B:
总线电压不正常,那就从总线电压查起,

网友C:
应该3V、5V的开关电压还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要查下电压是否正常了

二级电压5VS滤波电容短了,去掉就可以了。现在是不出CPU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电压不正常,那就从总线电压查起,

二级电压5VS滤波电容短了,去掉就可以了。现在是不出CPU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3V、5V的开关电压还没有出来

二级电压5VS滤波电容短了,去掉就可以了。现在是不出CP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