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usb都不好用 小白给秒了

楼主(2015-09-12):
K43SV usb都不好用 小白给秒了

鼠标里面灯笼亮了

把桥换了

KO 全部usb不好用

中文版

没有图纸 有点位哦 可以收藏哦

网友:
HM65  我的只要插入USB和SATA为设配就档LOGO.有那位高手见过。我桥和晶振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加分分,再说技术。ok

网友:
USB一般都是南桥 管的。

网友A:
换桥还叫“秒”你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厉害。。。。有没有试过加焊桥呢?

网友:
不错啊,送点位图,还有软件啊

换桥这玩意,没有钢网,那就是练耐心,,,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还叫“秒”你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呵呵,楼主秒的是故障点 意思是直接就干桥了

网友:
能换桥的高手不多呀!

网友:
换桥要是用秒来形容,那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啊,帮顶

网友:
换桥也能算秒? 开玩笑的吧

网友:
顶 一下,可能是一秒就判断出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都换桥了,还小白啊

网友:
有没有试过加焊桥呢?

网友:
值得鼓励,继续前行.

网友:
其实你加焊下就OK啦 以前也是换 后来直接加焊 没有返修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换桥 好像也就这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