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奇葩问题,,,是主板挂了么

楼主(2015-09-12):
题电脑,原来是xp系统
映泰 tg41d3
cpu :e5500
内存: 金士顿 2g  1333,,,
     就卸载了几个软件,,,然后就开不了机,老是卡在xp启动画面,只能断电关机,再后来就是什么 更改了硬件   不能启动啥的,,,然后就拔内存条 用橡皮擦 檫金手指,拔电池放电,,,结果还是一样,开机自检都OK    ,再就打算进pe,,(电脑店pe),,结果是菜单能进,就是选择 用2003pe  还是win7pe,还有那些安装工具的 选择界面,,不论你选什么,比如 2003 或者 win7 都是 启动画面过了就无限黑屏 没反应,这就先告一段落。
   我把问题电脑的硬盘和内存 换到正常电脑上,内存没问题,系统有问题了,我重装后正常,,还是xp,结果一装回问题电脑,故障依旧,,,又装回正常电脑用上面说的pe 重装win7x86,,,,还是     然并卵,,,还是卡在   正在启动  界面,,,,开机自检还是没问题,,,,我换了个 双面颗粒 4g 1600的内存  情况还是 一样,,    下面几个图, 最后一个是用 微型pe,,还是刚刚说的电脑店pe

网友:
换个PE 试试先

网友:
楼主,立刻拿去就近的电脑店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