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华擎A55M-VS 不过内存

楼主(2015-09-12):
华擎A55M-VS 检测卡显示0D, 内存电压1.74v 驱动芯片是8105!
目前换过驱动芯片8105 刷过BIOS, 内存电压依旧偏高!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1.7V是合格范围的。别太在意了,华硕的G41主板那些三代的内存电压开机瞬间是1.5V,一旦跑马内存电压就变成1.74V 。  华硕 华擎 很相似,可以参考。

网友B:
查查内存的时钟和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1.7V是合格范围的。别太在意了,华硕的G41主板那些三代的内存电压开机瞬间是1.5V,一旦跑马内存 ...

OK 原来这样  明白 谢谢!  我又发现一个场馆击穿  5脚的  今天去拿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内存的时钟和数据

恩恩  好的  桥旁边的场馆也击穿了,换上试试 先

网友:
查内存的相关电路,供电、参考电压、总线等

网友:
换CPU试试,注意三代内存有复位的了

网友:
内存 的 4个 供电 。 2组时钟  一组系统总线  电压 正常不?  正常的的话   话 CPU

网友:
多半是桥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