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5-09-12):
今天接了一台E40 亮机后两三秒就掉电 在开还是老样子

网友:
看看温控和散热吧

网友:
按着上电一点点修吧

网友:
开机两三秒的应该好修,

网友:
秒掉的机子还是容易修好的

网友:
E40掉电好像有通病,我忘记是哪里了

网友:
按时序查 问题会找到的

网友A:
E40掉电我在论坛看到过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掉电我在论坛看到过 是BIOS的问题

刷BIOS吗?如果刷了也不能呢?

网友:
先排查下 散热 这个散热管爱坏  祝你好运v

网友:
两三秒就掉 了应该不是散热问题,大可能是b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