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开机50MA的维修

楼主(2015-09-13):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IPHONE 5,故障为不开机!开机夹上电源,发现没短路,按下开关,电流定在50毫安!50毫安,说明CPU应该供电都正常,可以工作,于是便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发现可以识别到设备!既然能识别到设备,那么就刷机试下,看看报错多少,也省得去测量!结果刷机报错9

看来是硬盘方面的问题,于是拆下主板,解开屏蔽罩,上电开机,测量硬盘供电

发现硬盘的1.8V和3.0V供电都有,电压也没偏低,机器送来的时候也没说是怎么造成的,看外壳有磕碰的痕迹,怀疑是摔过的,于是先加焊了硬盘了,加焊完再厘 上电发现电流是正常开机电流,装上屏幕可以进系统!不过感觉还是有问题,决定再刷次机,结果一刷,郁闷了,刷了三份之一,报错14,硬盘有坏区,不换也不行了

于是拆下硬盘,处理好残胶后,想想,还是再刷一次,看看CPU有没爆,于是连上线,刷机,报错9,看来CPU没爆,便从料板上拆了个硬盘,由于苹果的验证问题,换硬盘要把原机的序列号写进硬盘里,只能上工具了

把硬盘上面,连接电脑,写进序列号

由于某种原因,不方便透漏完整序列号,大家见谅

序列号写好之后,装上,继续刷机

这次没有报错了,平平安安地刷完了

成功进入语言选择界面,不过机器还没激活,这关不过,还是没用

由于数据线忘拔了,电脑上直接激活了,也没办法拍手机上的激活界面

至此,维修结束,测试其他功能去了

网友:
原来是由于摔机造成的脱焊,外加硬盘有问题啊,维修工具很棒,顶

网友:
楼主没用打磨机吗,看别人用打磨机,是换硬盘的时候用还是换CPU用打磨机啊?

网友:
不顶都不行了 看了设备很NB啊 看来要转行做手机啦

网友A:
楼主写号的设备可以读码片不?

网友B:
楼主那屏蔽罩是怎么哪下来的,直接用风枪吹吗,那样灌胶的芯片不会暴吗?

网友:
怎么取屏蔽罩的?

网友C:
那就是说网上卖的硬盘用不了了吗

网友:
楼主手机修的这么6,好羡慕!

网友:
貌似好专业呀

网友:
一般人很难达到这种维修境界

网友:
羡慕啊,也想学修手机了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屏蔽罩是怎么哪下来的,直接用风枪吹吗,那样灌胶的芯片不会暴吗?

屏蔽罩用风枪200度就可以取下,苹果5代以上用的锡都是超低温锡,200度就可以熔了

网友:
思路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网上卖的硬盘用不了了吗

网上的硬盘也能用,写序列号进去一样可以用

网友D:
楼主开始说加焊硬盘就可以开机进系统了,是怎么加焊的呢,方法能不能说下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开始说加焊硬盘就可以开机进系统了,是怎么加焊的呢,方法能不能说下呀,谢谢!

240度预热一分钟,280度吹40秒

网友:
高手啊   楼主手工不错哦

网友:
我要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王总 我要跟你混了

网友C:
卖家说序列号是写好的  这个可信吗

网友:
王总威武霸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卖家说序列号是写好的  这个可信吗

装上能激活就是正常的,序列号不是原机的,是不能激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装上能激活就是正常的,序列号不是原机的,是不能激活的

谢谢关照  如果不能激活就只能再次换硬盘了吗

网友:
不会修手机 只有进来学习 希望改天自己也会修

网友:
膜拜,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收藏备用,还没修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关照  如果不能激活就只能再次换硬盘了吗

如果是序列号不对就要重写~~序列号要和套件对得上就可以

网友:
摘硬盘时温度多高呢。

网友:
手机行业 有搞头了

网友F:
拿硬盘是不是要手疾眼快?有次拿四代硬盘把CPU吹爆了。。。想请教楼主,要吹多久多少度

网友:
老王 不用ID吗

网友:
修手机就是牛逼呀,我连怎么拆的都不知道

网友:
。。看楼主用的那工具很 特别  贵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拿硬盘是不是要手疾眼快?有次拿四代硬盘把CPU吹爆了。。。想请教楼主,要吹多久多少度

我也想知道。。多少温度吹下来,风速多大,风枪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多少温度吹下来,风速多大,风枪什么型号

快克2008   350度,风力最大

网友:
你的报错代码是怎么来的哦,怎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哦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OK 值得学习

网友:
牛牛牛牛牛

李暖宝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像王兄学习很给力

网友:
手机维修利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号的设备可以读码片不?

可以读码片的

网友:
机器本身就没上ID锁的,所以不需要ID

网友:
真是个精华啊

网友:
硬盘烧录编程器、维修夹具,除了专业没说的

网友:
很是羡慕楼主技术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厉害哦。

网友:
我从来没修过手机,看以这,真是特别感谢版主

网友:
要报迅维的手机班 了。

网友:
王总那编程器好像很NB

网友:
楼主厉害,赞一个,这真是精华,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很少看到手机的帖子啊,希望以后楼主经常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克2008   350度,风力最大

吹久了就爆了。。。好难控制啊。。。温度不够就会掉点。

网友:
修苹果都是专用设备刷写序列号吗?

网友:
这才是正统的维修步骤,先软件后硬件,先测供电时钟,在搞芯片。就是拆硬盘那里一笔带过了,不过瘾

网友:
技术牛B不说 光这设备都要仰视  还没见过!意思是苹果硬盘出问题了换个新的如果没有原来的系列号还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