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CQ32换桥或刷它机备份BIOS后风扇狂转、关机关不彻底问题的修复

楼主(2015-09-13):
另一实例:
关于华硕K42JR换桥或刷它机备份BIOS后掉电、CPU温度高、风扇狂转问题的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281-1-1.html

现在主流的所有笔记本均采用UEFI BIOS,由于BIOS发生了很大变化,厂家只提供BIOS中的部分数据或是提供普通用户在系统中升级用的部分程序,虽然方便了用户,但给维修却带来了不便,所以这里就要用到分离或合并BIOS了;论坛下载的BIOS可能不好用,甚至OK主板备份的BIOS也不能完美使用

现在有好多机器,如华硕、ACER、DELL等机器,更换桥芯片后,会出现风扇狂转、或第一次无法开机,第二次开机情况、或更换PCH后无法关机、或BIOS引起的时序故障,或是更换PCH或刷写论坛下载的BIOS后更系统速度很慢、或是网卡无法使用(网卡白名单)这些都需要重新处理BIOS,也就是使用原始的BIOS文件或使用我们迪拜工程师提供的ME REGION替换原BIOS中的ME REGINON,这也要用到分离合并BIOS。
~~~~~~~~~~~~~~~~~~~~~~~~~~~~~~~~~~~~~~~~~~~~~~~~~~~~~~~~~~~~~~~~
迅维迪拜工程师解密BIOS修改技术 之 关于惠普CQ32换桥或刷它机备份BIOS后风扇狂转、关机关不彻底问题的修复

关于关于惠普CQ32换桥或刷它机备份BIOS后风扇狂转、关机关不彻底问题的修复

经常遇到惠普CQ32换桥或刷它机备份BIOS后风扇狂转、关机关不彻底问题的修复,下面介绍一下问题来源和修复方法:
一、问题出在Intel的ME Firmware(管理引擎固件)
ME是IntelManagement Engine (英特尔管理引擎)该程序为Intel针对其H5X-HM5X及后续系列芯片组推出的一款多功能能管理平台。通过管理软件--管理引擎接口驱动--管理引擎固件,系统可以和固件之间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改善热能管理的目的。若管理引擎固件出现配置异常就无法调整电源管理状态,出现工作异常的现象。
二、修复  只需要用对应版本的纯净的(没通过电、无配置)ME Firmware(管理引擎固件)替换到相应位置就可以修复这个问题。
1、用WINHEX打开CQ32 BIOS文件CQ32_DIS_6050A2314301-MB-A04_25L3205D.rom

附件下载:

网友:
关于华硕K42JR换桥或刷它机备份BIOS后掉电、CPU温度高、风扇狂转问题的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281-1-1.html

网友:
所以现在很多人见了较新的电脑不敢轻易刷BIOS

网友:
迅维太强大了,这个都能改,真心有时间的话一定去迅维好好学习

网友:
饼哥,移位是怎么换算了呀

网友:
新机器也忒恶心了,给维修人出难题啊

网友:
只是换PCH才有这种问题吧,不换桥刷了其它BIOS,再刷回备份BIOS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
这样修机器是不是得报价高些呢......

网友:
没有搞懂月饼老师的看ME 的版本。

网友:
好好学!   要仔细研究研究这个东西了!

网友:
饼哥多放点类似的就好了!

网友:
饼哥基本上已经透露了 翻来翻去都是替换ME 找纯净的ME替换

网友:
见了较新的电脑不敢轻易刷BIOS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官网的大小不一样,原来一个原始BIOS里面有很多东西啊

网友:
HP1000的也是和这同样的方法,搞定

网友:
原来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ME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虽然没看懂,好像很牛鼻的样子,希望实地能增加讲解课程。

网友:
这个技术还需要 迅维好好研究

网友:
月饼老师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