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g41d3platinum-s2v 卡LOGO

楼主(2015-09-13):
zt-g41d3platinum-s2v 卡LOGO,这个是什么问题,会是BIOS还是南桥或者IO

网友:
都有可能,外设也有可能,声卡芯片,网卡芯片,COM芯片,USB等都有可能呀

网友A:
现在南桥换了,BIOS刷了,网卡拆掉了。还是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南桥换了,BIOS刷了,网卡拆掉了。还是卡

声卡柝了吗?

网友:
还有个问题是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