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无待机

楼主(2015-09-13):
接到同行修过的联想Z580笔记本,板号:DALZ3AMB8L0,据顾客说是开机不亮机,可是我拿到笔记本加电发现是没有待机,拆开机子经检测发现机子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PU9的16脚没有VIN,PQ73的G极电压正常应该为低电平,而现在为高电平了,所以VIN没有产生过来。有谁能帮我分析一下PQ73的G极要怎么才能成为低电平使其导通。这个机子换过充电芯片BQ737,换过EC。附上Z580图纸 LENOVO Z580 DALZ23AMB8E0

网友A:
我修到过公共点短路的  也是没待机

网友:
看过学习一下

网友B:
看一下充电芯片的ACDET是否正常,ACOK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那就检查PQ8是否导通

网友:
这也不能单靠换BQ和EC呀,ACOK高和D/C#低是条件,PQ73附近元件好坏也是条件。

网友:
ACOK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C:
首先检查充电芯片是否具备工作条件,能识别到适配器后,ACOK脚输出低电平经过几个管子的转换去开启适配器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公共点短路的  也是没待机

公共点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充放电工作条件,EC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把截图上来,不然还得开图看,懒的人就不看了,随便扯几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充电芯片的ACDET是否正常,ACOK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那就检查PQ8是否导通

ACOK为低电平了!充电芯片PU3的6脚ACDET电平在不断的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PR73和PR51的阻值测试正常。PC42已经取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充电芯片是否具备工作条件,能识别到适配器后,ACOK脚输出低电平经过几个管子的转换去开启适配器隔 ...

充电芯片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正常工作呢?麻烦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正常工作呢?麻烦说一下。

VCC  ACIN  ACOK  EC_SMB_CLK  EC_SMB_DAT等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E:
后级的电压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CC  ACIN  ACOK  EC_SMB_CLK  EC_SMB_DAT等

ACIN也为0V,VCC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后级的电压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PU9的VIN都没有过来,哪有后级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U9的VIN都没有过来,哪有后级电压呢?

后级电压有短路,是会保护VIN的电压不出来了.量下后级的电压对地阻值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CIN也为0V,VCC正常。

ACIN也为0V肯定不正常了,ACIN是适配器的19V经分压后提供给充电芯片由于适配器检测的,看是不是分压电阻损坏或充电芯片ACIN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COK为低电平了!充电芯片PU3的6脚ACDET电平在不断的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PR73和PR51的阻值测试正常。P ...

先解决ACDET电压不稳了来,不然ACOK#(5脚)这个信号不会为低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ACDET电压不稳了来,不然ACOK#(5脚)这个信号不会为低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呀

检查一下VA之前的电容和之后的PQ75是否正常,PD7是否有问题,你是用的直接稳压电源吗?稳压电源的电压在跳变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COK为低电平了!充电芯片PU3的6脚ACDET电平在不断的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PR73和PR51的阻值测试正常。P ...

你可以测一下VA在跳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ACDET电压不稳了来,不然ACOK#(5脚)这个信号不会为低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呀

先测一下VA在跳变没有,那就看一下你焊好没有,你之前换过芯片的都嘛,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再换一下两个阻值和电容看一下

网友:
公共点强制拉个19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VA在跳变没有

VA是正常的18.89V,充电芯片6脚ACDET电压从1.05V到2.56V之间跳变,1.05V   1.36V  2.44V  2.56V这样循坏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IN也为0V肯定不正常了,ACIN是适配器的19V经分压后提供给充电芯片由于适配器检测的,看是不是分压电阻 ...

麻烦你看看图纸中ACIN是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VA在跳变没有

麻烦你看看图纸中的ACIN从哪里来的呢?这个ACIN为0V了,我觉得关键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直接强拉一下试试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VA之前的电容和之后的PQ75是否正常,PD7是否有问题,你是用的直接稳压电源吗?稳压电源的电压在 ...

VA  VA1电压都是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麻烦你看看图纸中的ACIN从哪里来的呢?这个ACIN为0V了,我觉得关键是这里的问题!

ACIN要想正常,必须是充电芯片6脚的ACDET稳定在2.4V以上,5脚才会发出低电平的ACOK#,该信号的作用就去导通PQ7这个PNP三极管,使bq24737_LDO,PR63和PR71实现串联分压从而发出ACIN信号给EC,但是你说这个脚的电压在跳变,不稳定,那5脚肯定不会发出低 电平,从而使ACIN为低,你又说VA是正常的,如果你在PR73上测量是正常的,那问题可能就在PR73电阻,PR51电阻还有PC42电容身上,芯片损坏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特别注意PC42这个电容不能取掉不用哟,不然会导致电压不稳压的

网友:
还说掉了一个PQ10线路也会导致ACDET电压不稳压

网友:
呵呵呵这个不难啊!只要ACOK 为高就行了。现在为低说明充电芯片条件不够查他的条件好好了,很好修的

网友:
隔离1 5 脚联下

网友:
充电芯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要想正常,必须是充电芯片6脚的ACDET稳定在2.4V以上,5脚才会发出低电平的ACOK#,该信号的作用就去 ...

现在PR73和PR51都重新换了,电容PC42也补上了,此脚电压依然在不断的跳变,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CIN要想正常,必须是充电芯片6脚的ACDET稳定在2.4V以上,5脚才会发出低电平的ACOK#,该信号的作用就去 ...

PQ7的E极6V,B极5.95V,电压也有些波动,C极为0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Q7的E极6V,B极5.95V,电压也有些波动,C极为0V。

去掉PC54如果还波动的话,就是芯片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自身的问题了。 。或许看看有没有断线吧。 。不经意的一刮也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掉PC54如果还波动的话,就是芯片自身的问题了

去掉PC54,现在电压不波动了。PQ7的B极5.97V  E极6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去掉PC54,现在电压不波动了。PQ7的B极5.97V  E极6V。

ACDET还波动吗?如果还波动拆掉PQ10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DET还波动吗?如果还波动拆掉PQ10看一下

换掉PC45换掉PC45

网友:
我晕 本还想打看图纸来看看 发现用要分下的 害我= =  话说LZ为什么不截图  的不想看图纸 又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