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46 12年 怪问题!!

楼主(2015-09-13):
一台12年苹果A1466 插上电源指示灯橙色,开机无反应。拆机后把电池拔了插上电源自动开机了,进入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开不了,电池拔了还是开不了,把电池和连接小板接口放电,插上电源又能自动开机,不能关机,关机后就又得放电!!哪位大神给点经验思路!

网友A:
键盘坏了吧,找到开关脚短接可以吗

网友B:
感觉像是键盘坏了。开不了机。

网友C:
这问题跟我的一样啊,,,,键盘上面的开关键坏了,买个键盘就行了,我的是12年的A1465的,  键盘  79多块钱,还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了吧,找到开关脚短接可以吗

键盘试了好的,换了键盘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键盘坏了。开不了机。

换了键盘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跟我的一样啊,,,,键盘上面的开关键坏了,买个键盘就行了,我的是12年的A1465的,  键盘  79多块 ...

我换了键盘不行哟!-

网友:
换了键盘依旧啊,会不会是EC,论坛上看到有人说是EC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键盘不行哟!-

解决了没啊,怎么搞的?、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没啊,怎么搞的?、说出来

还没修复呢!

网友D:
换了块电源板,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块电源板,故障依旧。

哦哦 ,慢慢修,修好 告诉我,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 ,慢慢修,修好 告诉我,啊啊啊啊啊啊啊

修复了,我把整个机器全拆出来,把所有的接口都用酒精洗了一遍,现在开机测试了,两天了一切正常!

网友:
修复了,我把整个机器全拆出来,把所有的接口都用酒精洗了一遍,现在开机测试了,两天了一切正常!

网友E(2016-12-01):
键盘接口那个线容易腐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键盘接口那个线容易腐蚀啊。。

这个故障不像是电源接口腐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