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 屏幕 连键 抖动

楼主(2015-09-13):
IPADMINI 屏幕 连键 抖动  ,有没有遇到过?是不是触摸坏了?

网友:
自动滑动

网友:
触摸屏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啊

网友:
没换屏的花就是屏坏了,换了屏的话,第一没焊好,第二触摸排线压到了,一和上就跳!

网友:
排线的问题了

网友:
确实是触摸坏了 ,不要告诉我重插下能好    已经拆碎。

网友:
这个mini的屏你换了么

网友A:
换了好了。 但是新问题来了 。按开关不能关屏 。按下去无反应。谁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好了。 但是新问题来了 。按开关不能关屏 。按下去无反应。谁遇到过?

没焊接好,主板检测未通过  所以不能锁屏幕

网友:
把屏幕周围绝缘一下  也会好

网友:
这是通病吗。。。还是经常出现

网友(2015-10-18):
真的谢谢不错哦真的谢谢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