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HP CQ42掉电

楼主(2015-09-13):
接到一台HP CQ42的机器 开机有时进系统一会就掉电 有时开机到LOGO就掉电 有时到滚动条掉电  除了散热还有那里问题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进水,或者什么之类的吗?能进PE吗?

网友:
刷BOOS。查显卡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抓掉电

网友:
掉电后有没有提示温度高,如果有就是显卡温控的问题,如果没有就要查CPU供电了 ,如果CPU供电没问题就考虑刷个

网友:
电后有没有提示温度高,如果有就是显卡温控的问题,如果没有就要查CPU供电了 ,如果CPU供电没问题就考虑刷个BIOS ,还不行的话就加焊显卡,要么刷个集显的BIOS 试一下,把独显关掉!

网友:
修过CQ42的显卡虚焊掉电的

网友B:
除了散热还有供电

具体的要根据主板具体分析下

网友C:
修好了吗,把结果说出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把结果说出来,参考下

修好了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散热还有供电

具体的要根据主板具体分析下

修好了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进水,或者什么之类的吗?能进PE吗?

同行送来的机器  最后换显卡好了

网友:
掉电换显卡,经验和运气缺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