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笔记本 进水后修复 但是插无线网卡就触发掉电

楼主(2015-09-13):
Y400笔记本 进水后修复 但是存在问题 1.插无线网卡就触发掉电 2.不插无线卡开机正常使用但是不能重启 进BIOS后保存F10退出后直接就关机了  3.假如插网卡不插硬盘 就能亮机不掉电  反正插硬盘和网卡就掉电 任意插一样就不掉电 有点怀疑是北桥 但是不知道怎么查 小弟是新手 不知道查那些信号  希望大家支招 谢谢

网友:
看查无线网卡撒,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网卡我是换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
上USB无线网卡可以吗?

网友:
如果客户能接受的话建议客户用外置的吧  省事  要不然还有花时间去查

网友:
直接刷  BIOS啊

网友:
7系列的芯片组吧?看描述都桥管理的设备有问题,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刷BIOS,桥的嫌疑挺大

网友:
刷BIOS不行 基本就是桥了 不能重启加外设带不动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会不会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量量接口上面供电短路了没有

网友:
直接用外置

网友:
多谢大家的讲解 我在里面接了一个USB网卡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