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开机后要40多秒才能显示

楼主(2015-09-13):
接到一台CQ40AMD 独显  版号是LA-4114P   故障是 开机后要40多秒才能显示,BIOS 刷过  北桥加焊过  故障还是不变。 那位大侠遇到过的 指点  拜托了

网友:
是不是卡外设了哟,

网友:
这种应该还是桥的问题或者看下休眠开关

网友:
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检查   显卡

网友:
能用凑合着用,这种问题不大好修,一定要修,从外设入手

网友:
裸板测试的,CPU也换过了,没招了

网友:
AMD的话 换原装适配器 换CPU 换北桥   这机器BIOS坏的都集中在英特尔机器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估计cpu pwm有问题, 曾修到过二手客户拿来的机子是, 来时没交代清楚, 我们简测是:“开机不显”修cpu pWm好了.  报价后人家却说直接客户说是开机二十多分钟才显示, 让他们装个系统, 当时无语.

网友:
刷BIOS就能好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应该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看电池有电吗

网友:
CPU换来试试呀,

网友:
换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