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AL1716F电压跳已解决

楼主(2015-09-13):
指标重点。这台宏基显示器问题是电压跳。换了所有电容都不行、量了一下电压。5V跳到10V   12V跳到20V   断掉12V去高压的路。还是一样。排去高压部分。量一下大电容。电压正常。量一下光耦。电压跳、怀疑这里出问题。 图1是修好的图、不正常时电压跳到4V。把电源翻过看下。是个电容。 把这个电容换掉后。电压就是图1那个电压、稳定不跳。 图3图4是换电容正常后的电压。原本是5V跳到10V   12V跳到20V的。现在就不会了。上机试一下看看。结果OK了。能亮机

网友:
是50V的电容吧?

网友:
这种电解电容坏的挺多的

网友:
哪路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源初级侧参与脉宽调制的电容

网友:
这种跳法,首先就是查反馈呀,你不是把所有电容都换了这个没有换到

网友:
这个是启动电容吧

网友:
是不是用的排除法

网友:
楼主不是说换了所有电容吗?这个电容应是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换这么多电容呀

网友:
我X,赶快去试试

网友:
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取样反馈电路的电容

网友:
后级跳首先光耦 431 同50V电容了。  基本秒杀故障来的    还换所有电容

网友:
也叫做升压电阻

网友:
哪个电容直接去掉也行啊何必要换呢

网友:
楼主能配上图纸说明是哪个电容这个帖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一般坏的少,学习了

网友:
是50V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