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5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9-13):
我今天也有一台     开机跑1.3  报4声   USB 键盘正常了

网友:
拆下  右边的  USB 小板  报  4声       接上 右边的 USB 小板  报两声   都跑1.3   +LCDVDD_CONN  无电压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        我之前修过一个            就是北桥

网友:
键盘能正常    加焊北桥有用吗

网友:
换板吧!换板有用。

网友:
你看过内存没得哟

网友:
整机一起换更有用

网友:
AMD裸板先风枪吹下北桥试试

网友:
用测试灯插在CPU看一灯全亮没有,没有就干北桥

网友:
这机器,CPU容易出问题1

网友:
准备 重装  桥    是内部灌黑胶的  难

网友:
桥  搞下来了   边上掉了一个点  晕死

网友:
哪位 大师有  这个点位图    这个点要  飞线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就行了

网友:
那天遇到个四声的IBM 是BIOS问题

网友:
显卡很多坏了不显跑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