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c主板上这一块是什么,来个高手看看

楼主(2015-09-13):
主板上圈出来的是什么

网友:
图片不清,也太小了。

网友:
手机照的迈,

网友:
图片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太糊了,看不清

网友:
我这个是集显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
都不拍清楚怎么看嘛

网友A:
断开哪里就没 5V待机了

网友:
这图片也太模糊了   拿个像素好点的 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哪里就没 5V待机了

不能断开,这是节点没用料的,铜裸露直连的。

网友:
这AV像素实在看不清是啥

网友:
我现在是断开了这个点,通电在用镊子短接那个点就能开机。这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连到背面有个5脚的管上的,具体的要查看看点位图才知道。

网友:
图片太小太模糊 看不清楚

网友:
既然用列子连接可以!那就用锡丝直连吧!

网友:
一个节点啊     正常

网友:
要原图上传不然太模糊了

网友:
RT8206的7脚出线性5V,通过PU8100转换4脚输出+3VAO,+3VAO过你图上的跳线PSL8108后为+3VA,再过跳线JP3001为+3VA_EC给EC供电。

网友:
图片太小太模糊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