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的32.768改装问题

楼主(2015-09-13):
  如题,大家都知道这玩意主板用过几年后,坏的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基本换一下晶振和谐振就好了,还是有些是ich不良引起,这种就要换桥了,但是台式机的老主板价格现在被压的太低,换桥成本不低,耗时费事不说也没什么利润,所以可有大神可以改装这东西,就是ich不良后不用换桥直接重外围电路让他正常工作,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碰到过好多主板新老都有,手摸晶振就可以开机的,但是换了晶振和谐振之后还是不行,给ich加热下就好,冷了又不行,考虑ich成本后,很多当料板了,其实有很多成色很新的,放弃实在可惜。可有大神神来之笔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不换ich的前提下。

网友:
这个不可能吧

网友:
LZ好想法 不过这个 能行么

网友:
应该是行不通吧,如果桥虚焊了缺失那一部分电路用分立元件代换的其功能的很难实现

网友A:
加32.768是不可能的     做BGA会好啊   再把协震电容一起换掉   应该是可以的   修好过很多片

网友:
我现在,只要台式机桥的都不修.....台式机板利润真的太低了,耗时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32.768是不可能的     做BGA会好啊   再把协震电容一起换掉   应该是可以的   修好过很多片

都说了,这样不划算的,换个桥1个多小时,桥芯片成本又怕买到假芯片。

网友:
不可能的事 呢

网友:
不会啊,以前碰到个大神搞定过,帖子找不到了。

网友:
没价值就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