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n 无待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3):
三星s22b150n 无待机怎么解决

网友A:
LZ 可以测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可以测下电压都正常不

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

是用的电流表 看的待机么 电流表全是000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电流表 看的待机么 电流表全是0000么

那必须的啊。

网友:
你发错模块了把这是液晶显示器区查ec条件差3.5v

网友:
这是显示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