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PS226VX奇葩问题

楼主(2015-09-13):
前两天接手一台LG IPS226VX显示器   外置电源    通电20几秒才有反应  接VGA信号线也需要十几秒的时间才显示画面   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未发现任何问题   这个机器的开关已进腐蚀   主板上面未发现进水腐蚀痕迹   求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指导一下  本人小白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无从下手啊

网友A:
开关板不连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不连接试试。

一直都没接着  开关板已经坏掉了

网友B:
先清洗进过水的地方,再考虑刷下程序。

网友C:
换个电源适配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适配器看看

一个情况 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清洗进过水的地方,再考虑刷下程序。

主板没进水  程序论坛没有啊  你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清洗进过水的地方,再考虑刷下程序。

应该是与程序无关,清洗加烘干应该会好,注意是用无水酒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与程序无关,清洗加烘干应该会好,注意是用无水酒精啊。

那可不一定!非正常开、关机都会引会数据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