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61h2-am3 板问题求大家帮助看看

楼主(2015-09-13):
宏基h61h2-am3 开始客户拿到我这系统问题 我给他安装完系统在我这好好的!可是他回到家中打不开,又跑来送我维修,我插便所有的地方都不亮,后来我只能和用户说 换板,用户同意了!机已经交给客户了,开机转下就停,然后继续这样,今天没事情在论坛上看看想想会不会是BIOS问题,在论坛下了BIOS 刷上去后转正常了就听到嘟....嘟......嘟  后面没了

请看图片

网友:
当料板是使用吧,不值得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查一下各供电数据。

网友:
维修时 我上的是g530的CPU  他原来是I3的,但是我想都是1155的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查供电!!!!!!!!!!!!

网友:
我在想开始好好的回去就没用了

在说说开始转下就停 然后又自己转 就这样 反反复复

我刷下bios 居然正常转了

网友:
现在的I3CPU都是1150的了

网友:
t他是H61的板

网友:
多下几个BIOS试一下。这个板修了很多。

网友:
各路供电正常就加焊桥。

网友:
BIOS 和  SPD加2个总线,在有数据线和地址线 打值

网友:
像这种品牌机的主板好坑爹  修到过一块联想的半个小时掉电 找不到BIOS  只能放弃

网友:
如果是宏基的H61,报警的话,把网卡芯片取下来,应该就亮机了。我维修过,论坛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下个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
有报警声这板子还不好修吗?

网友:
换电池    刷bios   换IO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上去看看有没显示

网友:
那就是OK了啊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