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450不显示和供电芯片替换

楼主(2015-09-13):
先来张图,图为MSI 450 ,接到手,初步检测,打阻值 12V 3.3V 无短路。BGA 006 显存89 也正常。上机跑码过了26(继续跑到FF) 还滴一声叫,心想开机了。。一看屏,一片黑,心想,接口电路有问题? 先不管接口,管它什么情况先查供电,先打BGA电压1.1V,显存0V,原来是显存没电压造成的黑屏(以前碰到过没电压会花屏,很花的那种,也会黑屏,所以管它什么情况先查供电)一看显存供电IC APW8720A ,

查供电12V BOOT9.5V comp 1.2V 条件OK 先换一个,(然后开始了慢长的找料工作)没找到。上论坛看看有没那个芯片可以替换的,果然找到可以用RT8120A替换(感谢迅维论坛,这里真是维修者的“福网”),找不到rt8120A ,找到一个RT8120D 看了一下PDF 差不多,换上试试

跑码亮机。拷机一个小时收工。
新手修卡不易,发贴更不易,请大家多多关照。

不会水的鱼。 + 5 很给力!

网友:
作为新手来说,你很厉害了。

网友A:
我怎么就遇不到供电方面的问题?大都是花屏加焊无果的。楼主幸运儿!

网友:
楼主很幸运,供电方面的问题好修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就遇不到供电方面的问题?大都是花屏加焊无果的。楼主幸运儿!

花屏也不怕,MATS测显存或BGA

网友:
楼主幸运啊! 供电问题是显卡故障里最好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也不怕,MATS测显存或BGA

BGA出问题了显卡基本就报废了,没价值的。

网友:
原来供电也会出现花屏呀,一般都是BGA的  看来迅维真是福音呀

网友:
又被你秒了

网友:
修显卡还真没一个概念

网友C:
我这边 还有3个 显卡  还没搞呢  都是花屏的   打金手指  GPU 也没虚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 还有3个 显卡  还没搞呢  都是花屏的   打金手指  GPU 也没虚焊   ,,,

修显卡,测试程序不能少,不然花屏没法修

网友:
6950  7850   显卡  都没有测试程序 。。。淘宝上 怎么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