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的电池变形能用吗

楼主(2015-09-13):
电池不太好拆,特别是IPAD。电池大。硬撬下来都变形了……这个会有影响吗
苹果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取电池的铲子? 我每次都是用电池铲子取的不会变形

网友:
可以,只要容量正常就行。

网友:
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
可以用吧 但是会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