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开机不显示电流0.9左右

楼主(2015-09-13):
一个e531 笔记本独立显卡 之前是不开机 拿过来刷完bios u5好了 用了一个星期后又坏了 电流到0.9左右不开机 再刷个bios又好了 但是不能关机再开 再开到0.9还是不显 拔掉bios电池 放下静电 偶尔可以开机 bios刷了好几个都这样 谁能给个u5 u6的bios一套的 网上下载的不行

网友A:
你该考虑桥是否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该考虑桥是否虚焊了!

应该不是桥  我每换下内存就能开一次机

网友:
谁给个全套的bios啊 下载分花了30多了 还没找到个好的 刷完都不开机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南桥的问题你可以好好查查

网友:
换个bios芯片时下,还有就是桥的问题,我修了台 ,bios芯片在桥旁边,在取bios芯片的时候桥也被加热了,我刷了bios亮机了,就认为是dios的问题,不过没多久客户就拿回来了,最后是吹桥修好的

网友B:
现在只要是刷bios就好了的我基本不会收钱,或者少收点,因为有的刷了能管很久,有的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而且问题不会简单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太多了,有好多貌似根BIOS扯不上一点关系的问题,有时候刷了也能好,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记好板号 去TB买一个吧  有时候论坛里的BIOS未必是好的

网友:
bios是正解呀 试试吧

网友:
非常理解你 我现在就是 我从网上下载了两套,,都说是试过的,原机的  可是都不行

网友:
CPU 换过了?????

网友:
我叫张一定 有事联系我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要是刷bios就好了的我基本不会收钱,或者少收点,因为有的刷了能管很久,有的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 ...

不会啊,我刷了那么多的BIOS没有返修啊,

网友:
我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了,查查别的问题吧,我遇到过一个,每次放电都会好,把料板的一模一样的BIOS换过去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怎么刷BIOS都不行

网友:
E531的我没有备份的

网友:
故障应该就在BIOS芯片附近,跟程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