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楼主(2015-09-13):
Y400笔记本有时候开机可以正常亮,有时候开机有背光没有图像。把屏线拔掉,外接可以显示。显卡加焊过,显存也弄过。准备换屏线,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下

网友:
换完屏线再说吧!

网友:
加焊显存显卡正面的

网友:
换了屏线看看先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不知道怎么下手,,,,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B: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

taiwanadult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不知道怎么下手,,,,坐等大神解决

有备用的屏的话先换屏,没有就先买个屏线试试,反正不是很贵 不行就留着以后用也可以

网友:
先换屏线,屏,还是不行就把屏用其他机子点下,看下屏在其他机子上有这症状没有,确认屏是否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

人家楼主是求助帖,你学习了,请问你学习到了什么?对这些恶意灌水的人直接举报拉黑。

网友:
时亮时不亮是个不好确定问题所在的地方只有反复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备用的屏的话先换屏,没有就先买个屏线试试,反正不是很贵 不行就留着以后用也可以

换过!它就是时好时坏的!当然好的几率占百分之95!还给客户了!不搞了!叫他多开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通病,散热器那一面四个显存挨个加焊

网友:
先把屏和屏线一起换下,不行在考虑显卡啦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台U410,有时开机灰屏无图,加焊PCH解决

网友:
这机子真麻烦

网友D:
我上次碰到一台也是这种故障 加焊靠近cpu的上下四颗显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碰到一台也是这种故障 加焊靠近cpu的上下四颗显存

真的加焊显存可以解决吗?我屏线换过了。换上别的屏有图像,还要看什么屏才能有图像。把Y400的屏接到别的机器上,又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加焊显存可以解决吗?我屏线换过了。换上别的屏有图像,还要看什么屏才能有图像。把Y400的屏接到别的 ...

我是加焊上下4个显存好了 靠近散热片 cpu那边的

网友:
PIN屏线可以测试。看是不是好的。没必要直接换撒

网友:
手里有台故障一样的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外显正常的。内接没有图像的时候,键盘大小写的灯,也是可以正常亮正常灭的。快要疯了。能弄的,全搞过了

网友:
楼主兄弟弄好没啊?手上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屏有背光不亮,很多都是显卡的那几个供电出问题

网友:
我 手上有个屏幕红绿蓝黑几个颜色换着亮不知道哪里有毛病 有时候又是好的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在差电路

网友:
换了在试试吧

网友:
加焊啥显卡嘛 把背光显示信号改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 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 背光亮 没图像 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2015-10-19):
我也加焊了4个显存,不知能用多久,反正这会儿试好了

网友:
先查看一下屏供电都到了没有

网友:
Y400的这种机子像这种情况都是显存造成的  把显存拆下从值球然后焊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