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桌面啸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3):
不是进游戏高频啸叫  开机一进桌面就叫  显卡PCB好像有点左边有点弯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啸叫出自哪个地方?

网友:
麦克风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上的电感发出的啸叫声

网友:
有可能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是哪个电感固定不好,或者电容失效了

网友:
换电容看下会不会改善?

网友:
关板子了,,,,,,

网友:
啸叫???确定是啸叫吗  一般啸叫 都是显卡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