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57M 不跑马

楼主(2015-09-13):
联想台式机主板IH57M 不跑马 刷了BIOS,这个主板有没有通病呀,要换南桥吗

网友:
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吗?

网友:
你说的不跑马是复位以前的条件都正常吗 拆外设 换CPU

网友:
没有通病查看电有没有再查桥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

taiwanadult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了不行,换个cpu呀,还不行就查下跑马前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的话把桥用力压住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