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检测电脑自动重启的原因

楼主(2015-09-13):
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电脑自动重启的原因?诊断卡行吗?

网友:
你说的是台式机吧  排除发  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好像不行吧   你试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我通常是用代换法试出来的。

网友:
自动重启大半都是主板或者电源,先换系统,不行就一样一样的换!

网友:
进PE看看是不是系统,在换硬件

网友:
一件一件换硬件。

网友:
先软后硬,感觉一般是系统出问题!

网友:
先换系统,不行就一样一样的换!

网友:
一般是代换法。第一可以装系统。第二可以测温度,主板的温度可以用手摸桥。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