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GTS 450 1G D5 GREEN 点状花屏

楼主(2015-09-13):
华硕GTS 450 1G D5 GREEN 点状花屏,开机LOGO 花,pe菜单花,都是点状的花点。进系统不花!以下是MATS 测试报告,共正面有四颗显存,高手看一下是哪颗。mats version 256.22.  Testing GF106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B[31: 0]           0            0            0
FBIOB[63:32]           0            0            0
FBIOC[31: 0]           0           31            0
FBIO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1 C04 C05 C07 C09 C17 C20 C21 C22 C2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1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01          13           0           0
C04          11           0           0
C05          26           0           0
C07          11           0           0
C09           3           0           0
C17          13           0           0
C20           6           0           0
C21          31           0           0
C22           5           0           0
C23          10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PLEIBC ROW  COL
---------- -------- -------- -------- -------- -------- ------- ---- ---
000837f83c aaaaaaaa aa08aa08 aa08aa08 aa08aa08 00a200a2 WC00e70 041b 1ef
0033ad43fc aaaaaaaa aa08aa08 aa08aa08 aa08aa08 00a200a2 WC00570 19d6 17f
002aee91fc aaaaaaaa aa08a808 aa08a808 aa08a808 00a202a2 WC00270 1577 0bf
001d05c57c aaaaaaaa aa0aaa0a aa0aaa0a aa0aaa0a 00a000a0 WC00a70 0e82 1ff
0022de02fc aaaaaaaa aa08aa08 aa08aa08 aa08aa08 00a200a2 WC00470 116f 03f
003a73293c aaaaaaaa aa08a808 aa08a808 aa08a808 00a202a2 WC00d70 1d39 14f
0034c8263c aaaaaaaa aa08aa08 aa08aa08 aa08aa08 00a200a2 WC00d70 1a64 08f
00252cae3c aaaaaaaa aa08aa08 aa08aa08 aa08aa08 00a200a2 WC00270 1296 02f
001d62fdbc aaaaaaaa aa8aaa0a aa8aaa0a aa8aaa0a 002000a0 WC00370 0eb1 02f
003e088d7c aaaaaaaa aa08a808 aa08a808 aa08a808 00a202a2 WC00e70 1f04 05f
000f0129bc aaaaaaaa aa08aa08 aa08aa08 aa08aa08 00a200a2 WC00c70 0780 12f
000342993c 33333333 33113311 33113311 33113311 00220022 WC00f70 01a1 0ef
00046b6f7c 33333333 33133313 33133313 33133313 00200020 WC00070 0235 17f
003ee1307c 33333333 33113311 33113311 33113311 00220022 WC00870 1f70 15f
003e082d7c 33333333 33113311 33113311 33113311 00220022 WC00870 1f04 01f
0006d0313c 33333333 33113311 33113311 33113311 00220022 WC00470 0368 08f
0032a7f83c 33333333 33133313 33133313 33133313 00200020 WC00770 1953 1ef
002827a87c f0f0f0f0 f0c0f0c0 f0c0f0c0 f0c0f0c0 00300030 WC00670 1413 11f
001a6507bc f0f0f0f0 f0c0f0c0 f0c0f0c0 f0c0f0c0 00300030 WC00470 0d32 16f
0008ef7c7c f0f0f0f0 f0d0f0c0 f0d0f0c0 f0d0f0c0 00200030 WC00470 0477 17f

网友:
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看不懂  帮不了那你

网友:
感觉像第三颗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试的。。看不懂

网友:
看看哪颗显存的温度高就先换哪颗

网友:
华硕的显存很容易坏啊

网友:
主芯片虚焊

网友:
不上图怎么说!

网友:
主芯片的多,还有想定位显存的话如果那显存的数据线在外面直接拿一根拉地就可以知道显存位置,数据线看不到就百度显存定义,把显存拆了,再测试,即可得出显存位置图,总比你盲目的拆要好。确定显存位置之后你就会做了,有了思路,那就好办事了

网友:
好办法,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逆时针数 第3颗?

网友:
像上面那位仁兄说的把逆时针第三颗数据线飞线对地再运行一遍扫描软件 看看有无变化来确定显存位置

网友:
完全看不懂,我小白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