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不出PROCPWRGD 无CPU供电

楼主(2015-09-13):
开始是保护隔离坏,声卡坏,桥坏,不加电,都换上后现在是开机电流0.24A,保有CPU供电和CPU集成供电没有,其它正常,桥供电,25M时钟,ME_PWROK, PM_PCHPWROK, 也都正常,还有什么有问题会影响到POCPWRGD呢,高手请出来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5-9-14 16:16):
bios自己合成的不行,本网下的也不行,桥换了两个

网友:
应当跟南桥有关系好好查查吧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

网友:
刷个BIOS,不行换桥试试吧

网友:
桥换过了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等高手出招,看看怎么修的

网友:
EC给桥的信号都到位了吗?

网友:
桥的条件不好差

网友:
倒查时序啊

网友:
是不是桥没做好

网友:
把桥再加焊一下,不行刷BIOS。

网友:
开机电流0.24  工作条件不够哦

网友:
有真招的出来给指点一下,别都应付事,赚分就走!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桥。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桥。

网友A:
目前没有看到有价值的回复呀!

网友:
话说 1.8V供电有么?没有的话也不出CPU和集显供电

网友:
我的技术赶不上你,我帮不了你什么,个人感觉如果其他信号都齐了,处理器供电开启信号如果到了,你只能查VID,如果处理器供电开启信号没到,,你就直接飞条3v电压过来得了,如果这两大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就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看到有价值的回复呀!
影响POCPPWRGD原因很多,说说我遇到的情况(排除BIOS和南桥自身情况):
1,+12VS转+12v转换管坏。
2, 1.8V分组供电未产生。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ASUS板上遇到的。所以你把重点放在分组供电和转换电压上,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
还有bios资料 刷下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