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无线网不运作

楼主(2015-09-13):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B470,无线网卡不开启,设备管理里面看的到,把无线网卡第20脚用透明胶带粘住就好了

网友:
你把检测脚挡了

网友A:
你是什么意思 第20脚  是板上的?焊得死死的还需要沾?表示看不懂

网友:
我每次都是直接切了

网友:
在HP的机子上也能这么干么?我的4321S主板想换5100的网卡,死活不让启动,开机就104报错了,切掉20脚也一样

网友:
这年头,什么方法都用上了!

网友:
大师级别,太神乎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楼主搞得很神秘啊

网友:
这招就是独孤九剑的破剑势,第五重:破20脚!,哈哈!

网友:
就是无线网卡的开启WLAN_RF_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意思 第20脚  是板上的?焊得死死的还需要沾?表示看不懂

是在无线网卡上的20脚,将其屏蔽掉即可

网友:
当时楼主没有检查一下无线开关是否打开  这样做强行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
拿刀割断 ,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网友:
只是屏蔽第20角

网友:
我都是用刀直接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