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待机时有时无的检修

楼主(2015-09-13):
       一联想本IDEAPAD Y450,不通电,客户描述说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出现不通电。接电源无任何待机电流。拆机既然是没有待机电流,就根据图纸直接追查待机芯片ISL6237,1脚基准1.99V,3脚供电5.1V,6脚主供电19V,7脚线性输出5V,14脚5V开启信号1.78V,27脚3V开启1.79V,然后量3/5V输入电感上没有电压。呵呵,直接更换6237芯片,换了后,接电源待机0.005V,有了,接好开机必须件后,通电进系统正常。用了半小时后,开机,再开又没待机了,效果一样,无待机,反复多试接插几次,偶尔一次有待机0.005V,后来干脆直接接电压到板上,不用充电接口,仍然无待机,难道没焊好待机芯片,再次取下重新焊,还是一样,偶尔有待机,后来直接再换一个6237芯片,还是一样,偶尔能开机。实在没弄明白。
      还有一个现象是,当接电源出现有待机0.005V时,完全不动,过两分钟,待机电流会自动变为0.郁闷了。

网友:
换3.3V 5V 电感后面那两个钽电容

网友:
那个单独的DC头负极断的多,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你在没有的时候再去测量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撒,看哪个不满足

网友:
那个单独的DC头负极断的多

网友:
有示波器就辅助判断下

没有就修待机 换了芯片查外围线路

网友:
可能是电压漏掉了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
电容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楼上几位的分析,电源接头也已经换过一根新的,相同表现;另外在无待机时,待机芯片1脚基准1.99V,3脚供电5.1V,6脚主供电19V,7脚线性输出5V,14脚5V开启信号1.78V,27脚3V开启1.79V,和有待机时测量值相同。换了第一颗待机芯片时,用了两天。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

网友:
遇到过 6237 左上角有个电阻 我直接短接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ACER,一样的,最后退钱了

网友:
搞定了吗  搞定了分享一下

网友:
没头绪了,就没再管,结果这几天,天天用,啥事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