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13 窜键

楼主(2015-09-13):
SONY CR13

网友:
客户拿过来说W键打开文档过段时间会一直跑  一直在串键 找了键换之 一样  不装键盘过段时间也就5分钟左右又串键了 找SONY料板 换了 EC WPC8763LDG 一样 不死心 又换了个 还是一样 。现求助 请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不上键盘也会自动弹出东西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看一下EC键盘输出信号哪个是高电平了吧,如果不按键的情况呀,输出信号应该是全部为低电平

网友:
看看路过。。赚积分啦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寻求答案

网友:
键盘排线插槽的排容有的话全部更换掉

网友:
把跟排线相连的排容全部拆掉!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大叔 大哥 大姐 大婶 额 。。。。。。给小弟的指点 在此感谢了 新手上路谢谢给我前辈给小弟的的关爱 谢谢了 这机昨天就修好了 就是排容的问题  昨天太忙了 没及时回复 不好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