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换了个屏,按键可以用,指纹用不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9-13):
前天换了个5s屏幕,按键可以用,指纹缺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先换个指纹试试,不行查VMESA

网友:
不行查VMES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指纹试试,不行查VMESA

遇见好多这样的例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指纹试试,不行查VMESA

  指纹不是和CPU连着的吗?   为啥按键还可以当HOME键用,  就是指纹总是失败,   我看了 指纹线也没断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遇到好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见好多这样的例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遇到过好多台,有的摔后就用不了指纹了,客人也没说要修我也没去弄,指纹有独立的电路,打阻值、查电压。

网友C:
home排有上芯片,是和主板配对的(因为安全原因?)。
换了以后, 按键有用,但是指纹没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me排有上芯片,是和主板配对的(因为安全原因?)。
换了以后, 按键有用,但是指纹没问

额,是这样啊  还从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me排有上芯片,是和主板配对的(因为安全原因?)。
换了以后, 按键有用,但是指纹没问

呵呵  原来是这样  涨姿势了

网友(2017-06-29):
指纹断线,主板有问题。都有可能这样

网友:
卡扣地方检查一下是不是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