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户拿来主机 告诉我电脑不启动 打开机箱 经检查 电源坏的 换了电源主板仍旧不启动

楼主:
好说歹说 让换了一块AM3华硕主板 终于打发走了 他的坏板子扔在这儿 他的是 华硕M4N68主板 初步推断应该是电源烧坏导致主板也不启动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一通电南桥就发烫 本人刚进入维修行业 求大神指点
引用 网友A:
待几时南桥就烫,很可能南桥掛了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的情况下待机是否短路了,可以在PCI的A14打得到值,可以是待机3.3V短路了,如果短路可能桥挂了
引用 网友C:
南桥估计是坏了,,

引用 网友D:
不通电的情况下待机是否短路了,可以在PCI的A14打得到值,可以是待机3.3V短路了,如果短路可能桥挂了

引用 网友E: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测量A14阻值吗 我是小白 还在学习阶段 基础很差 最好能有个主板实测图 我学习一下!
引用 网友B:
我晕,这都不会吧,还是先买本迅维出的主板书看了来再说,打到二极管档或者是蜂鸣档,万用表黑表笔接A14 ...

引用 网友F:
电源绿线跟紫线有条电压搞过12V导致把主板南桥烧坏,有这样情况的。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是桥的问题 坏板还我这呢 没去换桥 太浪费成本了
引用 网友H:
不触发的板子最容易修,最多io坏或南桥坏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桥1.5V短路了,3VSB,和网卡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B:
我晕,这都不会吧,还是先买本迅维出的主板书看了来再说,打到二极管档或者是蜂鸣档,万用表黑表笔接A14 ...
引用 网友H:
不触发的板子最容易修,最多io坏或南桥坏
引用 网友J:
来迅维吧,你的基础太差
引用 网友E:
去实地培训吗要
引用 网友J:
就你提的问题,还是个小小白,没经验,也没理论,实地吧
刚开始学| 欢迎光临 迅维网 (https://www.chinafi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网友(2015-09-15):
你这情况  估计是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5VSB输出电压过高把南桥给烧了

网友:
南桥发烫就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H:
不触发的板子最容易修,最多io坏或南桥坏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是桥的问题    坏板还我这呢   没去换桥    太浪费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是桥的问题    坏板还我这呢   没去换桥    太浪费成本了

上焊台试试 如果真的需要换桥 就太划不来了!除非你那儿有那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触发的板子最容易修,最多io坏或南桥坏

恩 学习了 我的这个估计是桥挂了  遗憾的是没有这个型号的桥可以换啊!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桥挂了,换桥吧

网友I:
估计是桥1.5V短路了,3VSB,和网卡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桥1.5V短路了,3VSB,和网卡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我测了 待机3.3V没有的!

网友:
南桥估计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这都不会吧,还是先买本迅维出的主板书看了来再说,打到二极管档或者是蜂鸣档,万用表黑表笔接A14 ...

说得很详细,通俗易懂,我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触发的板子最容易修,最多io坏或南桥坏

供电电路出问题也有可能导致不能触发啊!

网友J:
来迅维吧,你的基础太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来迅维吧,你的基础太差

  去实地培训吗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去实地培训吗要

就你提的问题,还是个小小白,没经验,也没理论,实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你提的问题,还是个小小白,没经验,也没理论,实地吧

在哪里培训 要多久 多少票子?毕竟我18岁 刚开始学

网友:
桥坏了,换一个桥吧。

网友:
3个月 票子 8000左右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桥坏了,没什么价值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