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l40e9f背光一边亮一边暗,

楼主(2015-09-13):
鎼滅储
高压板BV921P 炸掉三只,求这三只场效应管容易买到的代换型号

网友:
去淘宝问下卖芯片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双复合mos管 液晶上找到的基本都能代换

网友:
组合场效应管   费板上找类似一样的都可以用

网友:
楼上说的问题对,就是一对管子,只要脚位对就可以换了

网友:
大功率场管,液晶板子上的基本上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