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D216 wide开机一会儿指示灯闪

楼主(2015-09-13):
联想D216 wide,开机一会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开盖检查,电容都好,没发现明显问题,5V电压在2.4-4.75之间跳变。把次级电容全换掉,还有初级的50V10UF电容用50V47UF的电容也换掉,试机还是一样,逻辑板发出嘶嘶的声音,怀疑逻辑板有短路,使负载加重。另接好的电源板给驱动板加电,试机半小时逻辑板各组电压一直稳定,逻辑板排除。装回原机电源板,拔掉灯管线,试机半小时,驱动板逻辑板各组电压一直正常。至此问题明朗了,电源带负载差。50V10uf电容换了,开关管好的,因为是热机以后出问题,电容坏一般是冷机出问题,那么重点怀疑的就是PWM供电的整流二极管了,果断换掉,试机5个小时一直正常。

网友:
二次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良有时还会造成无电压输出呢。

网友A:
楼主,我有个机器,刚开始也是5V跳变,我把二极管都换完了,然后还有把431,光耦,还有芯片,50V电容都换了,后面的电容也都换了,还是不行还是跳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大电容取了,就亮机了,电压正常了,我以为是大电容问题,就把换了很多大电容,还是不行,我查了下在没有大电容是,桥堆整流出来的是270V左右,换上电容就变成320V了,你遇到过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机器,刚开始也是5V跳变,我把二极管都换完了,然后还有把431,光耦,还有芯片,50V电容都换了 ...

这么奇葩的事情还是头次听说,不用高压滤波能正常亮机,装上反而不行,期待大师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机器,刚开始也是5V跳变,我把二极管都换完了,然后还有把431,光耦,还有芯片,50V电容都换了 ...

PWM是什么型号,不会是P1337吧!不是的话你查下开关管,0.39欧姆的电阻,还有0.39电阻上端的电阻(阻值220-102),还有PWM输出到开关管G极的电阻,15欧姆左右。

网友:
显示器很缺图纸,哪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