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3代 骇客神条 1.65v 和 普通3代内存 1.5V 可 ...
金士顿3代 骇客神条 1.65v 和 普通3代内存 1.5V 可以 混插吗?

楼主(2015-09-13):
原来的板子 时有时无内存供电, 在 解决内存供电后 ,诊断卡 一直跑C6 ,有时还不跑马。。最终 确认 CPU 坏 。主板 已经是修好的 。。不知道 是不是内存 混差的 缘故 造成 CPU 损坏
cpu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cpu本身会保护的,有异常会掉电的

网友:
应该不会,如何怀疑的话,坏的是内存部分

网友:
一般没事吧, 试试,

网友:
可以混插,不会烧坏顶多出现不兼容的现象。

网友:
楼主肯定CPU坏了,这个可能性很低!

网友:
主板内存插槽上都有内存电压标准,按电压标准插内存。